电地短路对印制板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要怎么去避免?

楼主(2020-11-19):
电地短路对印制板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要怎么去避免?

网友:
设计更改后未重新对电地进行处理(内层以负片的形式设计,网络无法检查);高频板手工加过孔时未对照其它层。

网友:
    设计时对自定义同类型的元件进行确认,将贴片的孔设计为0;
    设计时控制定位孔的隔离环宽度在15MIL以上;

网友:
    更改了外层的孔位一定要对内层重新铺铜;
    高频板在加边缘过孔时过孔设计网络属性,如不侧设计属性的, 一定要打开其它层进行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