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隔离模块两侧加高压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1-19):
大家好,常常看到一些隔离模块的两个地或者电源之间会加一个高压电容,一般是nF级的,一直不明白这个器件的作用是什么?有些资料上说是EMC的考虑,那么机理是什么呢?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有些功率大点的模块本身内部就设计有初次级的安规电容,对辐射发射和传导发射等都有作用,提供干扰的回流路径,或者抗干扰时增强模块初次级的隔离耐压

网友:
    EMC的根因和方案是:干扰源,干扰如何以最短路径回到源端。
这个电容就是提供回流路径。

网友:
    这个电容的作用就类似于开关电源里面热地于冷地之间的Y电容,用于给信号提供更短的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