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b总线疑惑

楼主(2020-11-19):
请教,1553B总线,我看了一下资料,也就1~2MHz,为什么要使用射频耦合器呢?或者说为什么还要进行阻抗匹配呢?

网友:
    阻抗匹配是必须的。

网友:
    原则上所有传输线阻抗都有影响的,根据速度和距离看是否需要匹配消除反射

楼主:
    速度1-2MHz,距离约5m

网友A:
    个人看法
    是否需要阻抗匹配要看这段信号线是否要视为传输线。而是否有必要视为传输线的依据是看正常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有多长和信号往返的时间要多久。
    简单说,因为正常信号取样点是设计在上升下降区之外的稳定区域,反过来,多次反射的上一位信号只要在定义为上升下降区时间内衰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一般估算可以按往返5次),就不会对当前位信号采样造成影响,也就不必按传输线考虑了。
信号速率越低,也就是上升下降时间越长,而走线越短,也就是信号往返时间越短,则反射能量的影响就越小,越不必按传输线来设计。
下图为我用自己做的一个485网络阻抗匹配评估计算表,大致修改了一下参数,看2MHz信号传输4米的情况(也有一栏9600的低速信号传输600米可作为对比),上升下降时间按信号周期的30%来考虑。信号线按200欧姆的不匹配状态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
    是否需要阻抗匹配要看这段信号线是否要视为传输线。而是否有必要视为传输线的依据是看正常信号的 ...

    谢谢您的解答,按照您的意思就是,只要信号往返时间大于信号的上升/下降速率就可以不用看作传输线,也不用加端接电阻,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按照您的意思就是,只要信号往返时间大于信号的上升/下降速率就可以不用看作传输线,也不 ...

    你说反了吧,信号【多次,我的计算表中按5次,因为每次往返能量都会有一定的衰减】往返时间【小于】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就可以不用看作传输线,所以线越短(往返时间越小)或传输率越低(允许的上升下降时间越大)就越不用考虑传输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