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ads格式图纸提取s参数

楼主(2020-11-19):
pads9.5设计的图纸,导出asc文件后,用power si进行仿真,提取s参数,波形很差。是需要什么特殊设置么?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很差是怎么个差法,你的提取步骤也要描述一下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用pads9.5导出asc文件,然后转成.spd格式。powersi打开spd文件,设置叠层,分配电容模型,选择DATA线,生成port,电源阻抗设置为1欧姆,信号阻抗设置为50欧姆。仿真频率设置为0-10G。基本是按照这个流程走的。很差是和我另外用allegro设计的PCB对比,Pads格式图纸S参数的仿真结果相对比较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格式问题导致的。我附上几张截图。前3张是pads格式的,后2张是allegro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