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中右边的properties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2020-11-20):
AD的pcb中右边的properties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在右下角可以跳出来

网友:
的确是点击右下角,点击PCB右下角的panels-properties后PCB界面右侧则会弹出属性框。
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可以固定属性框,但是属性框的内容是会变化的,例如选择器件和选择走线属性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大神,小弟找见了

网友:
    :lol大神就是多,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