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高速信号的crosstalk?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0-11-20):
怎样避免高速信号的crosstalk?请大神帮忙

网友:
    不知道啊,没画过高速信号的板子

网友:
    同层线,最好保持3W间距。相邻层走线,最好不要平行。不知道是否可以帮助到你,谢谢。

网友:
    可以让信号线离的远一些,避免走平行线,通过铺地或加保护来起到屏蔽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