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BGA扇出问题

楼主(2020-11-20):
    不规则BGA扇出怎么扇出

网友A:
    把这些有规则的先FANOUT,如下图,
BGA外面两排TOP走线出去找适当的位置打VIA,(根据实际情况)
    GBA第三排找地方把VIA打整齐,让后面的线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些有规则的先FANOUT,如下图,
    BGA外面两排TOP走线出去找适当的位置打VIA,(根据实际情况)
    GBA第三 ...

    先扇出有规则的是怎么设置的?是要设置原点还是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些有规则的先FANOUT,如下图,
    BGA外面两排TOP走线出去找适当的位置打VIA,(根据实际情况)
    GBA第三 ...

是手动扇出是吧?

网友:
    手动扇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的扇出。

网友A:
    规则部分自动扇出,不规则部分手动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部分自动扇出,不规则部分手动扇出,

可以说一下怎么设置部分扇出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