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告知USB3.0 的TYPEA接口与TYPEC接口连接关系

楼主(2020-11-20):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用到了USB 3.0的Type_A接口转Type_C接口,有几个问题存在疑问:
    1.Type_C接口的CC1/CC2引脚和SBU1/SBU2引脚如何处理?不连还是有一定的电路结构?
2.Type_A只有一对RX/TX差分线,而Type_C有两对RX/TX差分线,如何分配?是Type_A的RX/TX分别与Type_C的两对RX/TX对应相连么?

感谢!

网友:
    USB3.0多了5个根线,不用管

楼主:
    说错了  是USB3.1 的Type_A接口如何直连Type_C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