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鼠线不能只显示当前屏幕上的PIN 的鼠线,全屏布线时高亮不明显

楼主(2020-11-20):
方法一:可以在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 中,勾选display_nohilitefont项,将高亮设为实线显示;

方法二:改变高亮颜色。点击Hilight 按钮,右面控制面板的Option 栏会提供可选择的颜色表;

方法三:使用 Shadow Mode,明暗的对比度可以在 Color and Visibility 中的 Shadow Mode 项调整。

网友:
    很实用,都是工作中会用到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