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阻塞和信号未决是什么

楼主(2020-11-20):
信号阻塞和信号未决是什么

网友:
信号的“未决”是一种状态,指的是从信号的产生到信号被处理前的这一段时间

网友:
信号的“阻塞”是一个开关动作,指的是阻止信号被处理,但不是阻止信 号产生。

网友:
    信号的阻塞就是让系统暂时保留信号留待以后发送。由于另外有办法让系统忽略信号,所以一般情况下信号的阻塞只是暂时的,只是为了 防止信号打断敏感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