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走线怎么实现?

楼主(2020-11-20):
这种走线怎么实现?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线,这看着有毛刺呀,还是需要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线,这看着有毛刺呀,还是需要调整的

也叫10度折线,是防止玻纤效应的,在view-toolbars-里面找一个zigzagrouting的小工具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线,这看着有毛刺呀,还是需要调整的

这个

网友:
    花哨的不实用,实用的不花哨,大道至简。

网友B:
    十度线,减小玻纤效应对差分信号的影响,在走线的时候勾上route offset,里面可以设置偏移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度线,减小玻纤效应对差分信号的影响,在走线的时候勾上route offset,里面可以设置偏移角度。

    进错地方了,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度走线,,,。。。。

    哇,学习了

网友:
    之字型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