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怎么焊装 ?

楼主(2020-11-20):
BGA芯片怎么焊装?

网友:
要求BGA钢网一定清洗干净,BGA钢网表面和孔内一定不能有BGA焊膏或杂物,用酒精反复清洗、冲刷,晾干后把BGA钢网放在芯片上,用纸片或小铁勺把BGA锡球撒在BGA钢网上,由于芯片上涂上一层BGA焊膏且焊膏带有一定的粘性,每一个BGA钢网孔的下面都有一小部分BGA焊膏,所以每个孔内都会均匀的粘上一个锡球,这样我们就把BGA锡球给放在芯片上了,用棉签棒抹一点BGA焊膏放在(注:不是涂上)芯片上,用热风加热滴上。

网友:
把热风枪的小风嘴取下,然后均匀给BGA锡球加热,待BGA锡球全部排列整齐之后(注:孔下无焊点的不会排列整,其它匀会排列整齐)这个芯片的植球已经值得差不多了,待锡冷却之后,就可以把BGA钢网取下,把不需要的BGA锡球抹掉,这个芯片的BGA锡球就完全植上了。        再把芯片和主板上的白色方框相对应,摆放整齐(四个面距离大致相同),然后把所要焊的芯片摆到bga返修台焊机的中央部位加热,一段时间后,用摄子或细纲丝轻轻触碰一下bga芯片,如果芯片轻微移动之后仍会移动到原来的位置,表明这个芯片的锡已经和主板焊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