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5176 485芯片DE控制端的设计 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11-20):
    SN75176 485芯片DE控制端的设计 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由于应用系统中,主机与分机相隔较远,通信线路的总长度往往超过400米,而分机系 统上电或复位又常常不在同一个时刻完成。如果在此时某个75176的DE端电位为“1”,那 么它的485总线输出将会处于发送状态,也就是占用了通信总线,这样其它的分机就无法与 主机进行通信

网友:
    在电路设计时,应保证系统上电复位时75176的DE端电位为“0”

网友:
    电路的接法需要有效地解决复位期间分机“咬”总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