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之间有哪些通信方式

楼主(2020-11-20):
    进程之间有哪些通信方式

网友:
    本地的进程间通信(IPC)有很多种方式,但可以总结为下面4类:

    消息传递(管道、FIFO、消息队列)
    同步(互斥量、条件变量、读写锁、文件和写记录锁、信号量)
    共享内存(匿名的和具名的)
    远程过程调用(Solaris门和Sun RPC)

网友:
    # 管道( pipe ):管道是一种半双工的通信方式,数据只能单向流动,而且只能在具有亲缘关系的进程间使用。进程的亲缘关系通常是指父子进程关系。
    # 有名管道 (named pipe) : 有名管道也是半双工的通信方式,但是它允许无亲缘关系进程间的通信。

网友:
    共享内存( shared memory ) :共享内存就是映射一段能被其他进程所访问的内存,这段共享内存由一个进程创建,但多个进程都可以访问。共享内存是最快的 IPC 方式,它是针对其他进程间通信方式运行效率低而专门设计的。它往往与其他通信机制,如信号两,配合使用,来实现进程间的同步和通信。
    # 套接字( socket ) : 套解口也是一种进程间通信机制,与其他通信机制不同的是,它可用于不同及其间的进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