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2020-11-20):
我用的是CJ2310 mos管电源电压DC24V

问题点:如下图,按照我的理解,线性电阻的电压不应该是24V吗,实测才11V,GS电压实测电压12V已经达到开启电压了,不知道为什么mos会有11V压降?

网友:
N沟道的mos管你当P沟道的用,能饱和才怪

网友A:
Nmos导通看的是VGS,不是G点电压,此时的VGS只有1V

网友:
    基本概念错误。。。

网友:
    用法不对,要么换成PMOS,要么把线性负载换到D级处。

网友:
    把电阻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5楼正解,还得再熟悉下PMOS与NMOS的概念。

网友:
N MOS要打开就要保证VGS电压大于开启门限,根据你目前的电路来看G端的电压固定为12V,当MOS管还没打开的时候VGS是12V所以大于开启门限电压,上电瞬间MOS管慢慢开启的过程中S端的电压也在升高,由于G端电压固定为12V但是S端电压在慢慢上升,最终导致VGS电压减小,导致无法全部打开MOS管。解决此问题提有两个方案:
1、MOS管G端加泵生电压。
2、MOS管放置底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os导通看的是VGS,不是G点电压,此时的VGS只有1V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