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建立连接要进行“三次握手”,具体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0-11-20):
    tcp建立连接要进行“三次握手”,具体流程是什么?

网友: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SYN J
    服务器向客户端响应一个SYN K,并对SYN J进行确认ACK J+1
    客户端再想服务器发一个确认ACK K+1

网友:
    当客户端调用connect时,触发了连接请求,向服务器发送了SYN J包,这时connect进入阻塞状态;服务器监听到连接请求,即收到SYN J包,调用accept函数接收请求向客户端发送SYN K ,ACK J+1,这时accept进入阻塞状态;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SYN K ,ACK J+1之后,这时connect返回,并对SYN K进行确认;服务器收到ACK K+1时,accept返回,至此三次握手完毕,连接建立。

网友:
    客户端的connect在三次握手的第二个次返回,而服务器端的accept在三次握手的第三次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