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的优势及局限性在哪?

楼主(2020-11-20):
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的优势及局限性在哪?

网友:
    由于每个组件都单独进行分析,因此导致严重问题的组合所产生的复合失效未得到辨识。
在容错系统中,共因失效很少被识别出来。
    在FMEA期间,操作和维护错误也很难分析,(除非辨识人员熟练掌握人的可靠性分析,并认识到由于人为交互而导致的部件失效模式)。
    辨识人员的技能和态度对于FMEA的质量非常重要。
组件的所有故障模式都必须已知,否则会被忽略。

网友:
    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是一种 “自下而上”的可靠性分析工具,从分析系统中所有组件的详细列表开始,通过一次一个部件的分析整个系统。系统可以有层次的划分为子系统,根据分析的目标,可以对层次结构中的每个分组进行FMEA。

网友:
    在模块/单元级别中,只需列出该级别的功能失效模式即可。FMEA可以非常有效地识别设备内潜在的严重失效。这样做可以改变设计以消除严重失效。基于这种原因,做FMEA的最佳时间是在项目的设计阶段。FMEA应该在不改变整个项目的情况下进行设计更改。理想情况下,完成的FMEA将没有发现严重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