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带三角函数的方程,想求解角度量,结果不对是为什么?

楼主(2020-11-20):
解带三角函数的方程,想求解角度量,结果不对是为什么?5 O" u6 Q, a' q

网友:
    是不是函数没调用对啊

网友:
    角度有专门的sind函数,不要用弧度的sin函数 solve求出来的是符号解/解析解,想看数值解,对solve得到的结果使用vpa,或者直接用vpasolve替代sol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