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SystemSI仿真中DDR

楼主(2020-11-20):
    麻烦问下大佬们Controller的DDR Training在SystemSI仿真中怎么设置?目前没设置DDR Training的眼图每bit都还OK,但是Byte就相位差距比较大:

楼主:
    是这里手动输入延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里手动输入延时么?

软件没那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那么智能

    大佬,那需要如何设置?是SystemSI里改还是IBIS里有可以改的设置?

网友:
    Cadence Sigrity 仿真很厉害

楼主:
    大佬们,我这1Byte的DDR数据,每个bit眼图都ok,但是delay对齐有问题,板上等长已经极限没空间拉了,想问下systemSI里有地方可以添加CPU允许的timing范围么?

    是不是在这个触发偏移Stimulus Offset中手动填写?

我看每组选项中还有个idea,选中后每bit都会显示on-the-fly,这个on-the-fly怎么理解?是会自动对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