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

楼主(2020-11-20):
各位兄弟:
关于光耦D/E/F/G是什么意思。第一次使用光耦,不懂,指点一下。
另外这个光耦参数怎么样?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
VDRM---断态重复峰值电压
IF---正向直流电流(正向测试电流)
Vth---阀电压(门限电压)
dv/dt---通态电压临界上升率

网友:
要看你打算用的到信号速度

网友:
脫序八Toshiba)光耦技術文檔大全

夭壽!將近有 9MB,看完就差不多往生了。

五兩銀絕對值得!

Toshiba Photo Coupler.zip

网友:
    看规格书,首先你要知道光耦的基本的原理,你才能了解它的特性与参数。从你的规格书中,可以看出,D/E/F/G 表示光耦的CTR的值(在一个区间),所以对应下面的IGT, dv/dt也是不样的。

网友(2025-08-16):
    全是英文

网友:
    上面的说得很好,我就不说了。
    看规格书,首先你要知道光耦的基本的原理,你才能了解它的特性与参数。从你的规格书中,可以看出,D/E/F/G 表示光耦的CTR的值(在一个区间),所以对应下面的IGT, dv/dt也是不样的。

网友:
    不会选那就拿规格最高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