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楼主:
之前我们在PC上构建了ORPSoC的仿真环境,通过仿真环境,我们可以观察任何模块的工作波形,极大的方便了问题定位和错误分析。但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只能看看仿真波形显然还不过瘾,我们还需要用FPGA板子跑一边才行。但要想在板子上运行和调试软件,最方便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gdb将程序load到内存,进行调试运行。本小节就以ML501板子为例来说明OpenRISC调试系统的构建过程。

 e
1, 调试系统结构

其中棕色模块来自advanced debug system,PC端用的是orpsoc的vox的ubuntu镜像,蓝色模块来自ORPSoCv2 for ML501。
 r
5 [/ W9 |% l V& @, T

2, 资源准备
a,Ubuntu镜像

http://opencores.org/or1k/Ubuntu_VirtualBox-image_updates_and_information
b,adv_debug_sys
http://opencores.org/project,adv_debug_sys2 X# E1 `* K `5 c* S
 P" G
c,ML501板子及下载器。
 ^2 L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and-kits/HW-V5-ML501-UNI-G.htm

3, 调试环境的构建( O8 m {6 [" C' T

1> 安装adv_jtag_bridge

0 U# o9 M x; T解压:

tar xvf adv_debug_sys_latest.tar.gz
 K) }. s1 k, T
安装:
- B. s2 j v% ~0 q1 S
 Y! Qcd adv_debug_sys/trunk/Software/adv_jtag_bridge
./autogen.sh
./configure
./make
./sudo make install
1 X8 X) @8 D t
2> 在windows下构建ORPSOC针对ML501的ISE工程
ORPSOCv2的工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linux下,另外一种是在windows下。
 T0 ]9 V$ r
linux下的工程,前面已经介绍过了:http://blog.csdn.net/rill_zhen/article/details/16880801
安装完ISE之后,就可以综合了。

下面介绍windows下的综合,

首先根据linux下的ise的prj文件,将对应的所有文件copy到windows下。
prj文件内容如下:
orpsoc.prj:
 n. [3 @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arbiter/arbiter_bytebus.v G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arbiter/arbiter_dbu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arbiter/arbiter_ibu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clkgen/clkgen.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gpio/gpi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lfsr/lfs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psoc_top/orpsoc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chipscop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ctr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idelay_ctrl.v
 w, v" m"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infrastructur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mem_if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mig.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cali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ctl_i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dm_io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dq_io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dqs_io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ini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i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phy_write.v
3 L$ g+ Z H7 P+ j' Q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usr_addr_fifo.v
5 d: d' e1 { }2 K* @6 o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usr_rd.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usr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ddr2_usr_wr.v% X2 c/ m, z A8 p j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xilinx_ddr2_if_cach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xilinx_ddr2_if.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ddr2/xilinx_ddr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xilinx_ssram/xilinx_ssra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cfi_ctrl/cfi_ctrl_engin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cfi_ctrl/cfi_ctr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dbg_if/dbg_cpu_registers.v  {- b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dbg_if/dbg_cpu.v
 J5 e6 y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dbg_if/dbg_crc32_d1.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dbg_if/dbg_if.v
& g3 K2 l1 X @) p, b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dbg_if/dbg_regis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dbg_if/dbg_wb.v
3 Z* ?" @ }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clockgen.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cr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fif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mac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macstatus.v
* ]- B0 J# G ]# J* P9 C"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ma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mii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output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andom.v
8 B( k8 I4 n C- \; j) I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eceive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egisters.v
 Z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egis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xaddrcheck.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xcounter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xethma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rxstate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shiftreg.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spram_256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transmit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txcounter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txethma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txstate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eth_wishbon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ethmac/xilinx_dist_ram_16x32.v
0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i2c_master_slave/i2c_master_bit_ctrl.v
4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i2c_master_slave/i2c_master_byte_ctr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i2c_master_slave/i2c_master_slav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intgen/intgen.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jtag_tap/jtag_ta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alu.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amultp2_32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cfg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cpu.v
' y K. H$ K o @; a6 U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ctr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c_fs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c_ra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c_tag.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c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mmu_tl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mmu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pram_256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pram_32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pra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du.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excep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addsu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arith.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div.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fcm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intfloat_conv.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mu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ost_norm_addsub.v5 d( E F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ost_norm_div.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ost_norm_intfloat_conv.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ost_norm_mu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re_norm_addsub.v R9 B" `3 E b$ B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re_norm_div.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_pre_norm_mu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pu.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freez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genp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gmultp2_32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c_fs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c_ra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c_tag.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c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f.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mmu_tl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mmu_top.v6 k r9 j( j6 X+ x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iwb_biu.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lsu.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mem2reg.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mult_ma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operandmuxe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pi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pm.v
 s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qmem_top.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reg2me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RFram_generic.v6 M p! e( @ s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rf.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b_fifo.v* q1 \ x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b.v2 d9 V M% [( P, q7 G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1024x32_bw.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1024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1024x8.v
 L4 L$ d f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128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2048x32_bw.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2048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2048x8.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256x21.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32_bw.v) v! O& w, ] H K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32x24.v
 w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512x20.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64x14.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64x2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_64x24.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a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spr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top.v- \, |" | y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tpram_32x32.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t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wb_biu.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wbmux.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or1200/or1200_xcv_ram32x8d.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ram_wb/ram_wb_b3.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ram_wb/ram_w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rom/rom.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simple_spi/fifo4.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simple_spi/simple_sp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smii/smii_if.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smii/smii_sync.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smii/smi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raminf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16550.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debug_if.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receiv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regs.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rfif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sync_flops.v
$ Q2 A S8 t7 M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tfif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transmit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art16550/uart_wb.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directControl.v
. a& r1 _% y K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dpMem_dc.v
, @) s5 P7 B f)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endpMux.v
5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fifoMux.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fifoRT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getPacke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HCTxPortArbi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hostcontroll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hostSlaveMuxB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hostSlaveMux.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lineControlUpdat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processRxBi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processRxByt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processTxByt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readUSBWireData.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RxfifoB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RxFifo.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rxStatusMonitor.v
 `! G* p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CTxPortArbi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endPacketArbi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endPacketCheckPreambl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endPacke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IEReceiv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IETransmitter.v
Z P7 o8 n) }4 d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lavecontroller.v
. y4 Q m8 V$ V p, d% S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laveDirect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laveGetPacke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laveRxStatusMonito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laveSendPacke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OFControll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OFTransmi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speedCtrlMux.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TxfifoB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TxFifo.v
' v. g G2 y6 O9 w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pdateCRC16.v) G6 [ p S! o W( ^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pdateCRC5.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HostControlB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Host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hostslav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host.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SerialInterfaceEngin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SlaveControlB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SlaveControl.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slave.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USBTxWireArbiter.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wishBoneBI.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usbhostslave/writeUSBWireData.v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wb_ram_b3/wb_ram_b3.v D
verilog work /home/openrisc/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yn/xst/run/../../../../../../rtl/verilog/wb_switch_b3/wb_switch_b3.v
7 L H

此外还要将以下文件copy到windows下

bootrom.v,ml501.ucf,xilinx_ddr2_if_cache.ngc,synthesis-defines.v,timescale.v。

这些文件都可以在~/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目录下找到。

orpsoc.prj文件,在安装ISE之后,综合时会自动生成。
 a, L- U
所有文件准备好之后,在windows下,打开ISE,创建一个工程(需要设置芯片型号等信息),将上面所有的文件加入工程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bootrom.v的生成,一定要指令ML501对应的board.h。
 @
 m
3> 例化xilinx_internal_jtag
orpsoc中默认使用的是单独的jtag tap,我们使用xilinx_internal_jtag。

将adv_debug_sys\trunk\Hardware\xilinx_internal_jtag\rtl\verilog中的两个文件加到ISE工程里面,然后修改orpsoc_top.v,例化之。

在例化之前要先修改:
 xxilinx_internal_jtag.v:由于ml501板子本身就有4个jtag device(0,1,2,3),所以我们的device id要设置成4。
 o: G& d
// May be 1, 2, 3, or 4
  Only used for Virtex 4/5 devices
 ^parameter virtex_jtag_chain = 4;
xilinx_internal_jtag_options.v:
 //`define SPARTAN2
//`define SPARTAN3 // This is also used for SPARTAN 3E devices
 z* @ m6 k0 w) H//`define SPARTAN3A
//`define VIRTEX
//`define VIRTEX2 // Also used for the VIRTEX 2P
//`define VIRTEX4
 `define VIRTEX5

例化:orpsoc_top.v:
`ifdef JTAG_DEBUG + H- y( L# h V, B

//
 // JTAG TAP( b b2 o8 I D) I1 d! x
//

// Wires
 //
wire dbg_if_select;
wire dbg_if_tdo;
 wire jtag_tap_tdo;
 wire jtag_tap_shift_dr, jtag_tap_pause_dr,
jtag_tap_upate_dr, jtag_tap_capture_dr;
//
// Instantiation
 //
 wire xilinx_internal_jtag_clk;
wire xilinx_internal_jtag_rst;
 xilinx_internal_jtag xilinx_internal_jtag_rill
(
 .tck_o (xilinx_internal_jtag_clk),
  .debug_tdo_i (dbg_if_tdo),
.tdi_o (jtag_tap_tdo),
.test_logic_reset_o (xilinx_internal_jtag_rst),
.run_test_idle_o (),
 y4 ? .shift_dr_o (jtag_tap_shift_dr),
 .capture_dr_o (jtag_tap_capture_dr),
.pause_dr_o (jtag_tap_pause_dr),
.update_dr_o (jtag_tap_update_dr),
.debug_select_o (dbg_if_select)
);
/*
jtag_tap jtag_tap0
(
// Ports to pads
 .tdo_pad_o (tdo_pad_o),
 .tms_pad_i (tms_pad_i),
  .tck_pad_i (dbg_tck),
7 L# `) J" ? T( ^2 p" K, ~ .trst_pad_i (async_rst),
 .tdi_pad_i (tdi_pad_i),
 ; x c
.tdo_padoe_o (tdo_padoe_o),
 .tdo_o (jtag_tap_tdo),
 .shift_dr_o (jtag_tap_shift_dr),
 .pause_dr_o (jtag_tap_pause_dr),
 .update_dr_o (jtag_tap_update_dr),
.capture_dr_o (jtag_tap_capture_dr),

.extest_select_o (),
.sample_preload_select_o (),
 .mbist_select_o (),
.debug_select_o (dbg_if_select),

.bs_chain_tdi_i (1'b0),
 .mbist_tdi_i (1'b0),
 .debug_tdi_i (dbg_if_tdo)

);*/

`endif // `ifdef JTAG_DEBUG
 p }: C1 Q% a
4> 例化adbg_top

同样,orpsocv2中使用的dbg_if也需要替换成adv_debug_sys中的adbg_top。
将adv_debug_sys\trunk\Hardware\adv_dbg_if\rtl\verilog目录下的文件加到ISE工程,修改orpsoc_top.v例化之。

`ifdef JTAG_DEBUG

//
// OR1200 Debug Interface
//

adbg_top dbg_if0
(
// OR1200 interface
 .cpu0_clk_i (or1200_clk),
.cpu0_rst_o (or1200_dbg_rst),
 .cpu0_addr_o (or1200_dbg_adr_i),
 h .cpu0_data_o (or1200_dbg_dat_i),
 .cpu0_stb_o (or1200_dbg_stb_i),
.cpu0_we_o (or1200_dbg_we_i),
.cpu0_data_i (or1200_dbg_dat_o),
.cpu0_ack_i (or1200_dbg_ack_o),

 .cpu0_stall_o (or1200_dbg_stall_i),
.cpu0_bp_i (or1200_dbg_bp_o|(|or1200_dbg_wp_o)),

// TAP interface
 .tck_i (xilinx_internal_jtag_clk),
.tdi_i (jtag_tap_tdo),
 .tdo_o (dbg_if_tdo),
 .rst_i (xilinx_internal_jtag_rst),1 p J
.shift_dr_i (jtag_tap_shift_dr),
 .pause_dr_i (jtag_tap_pause_dr),
 .update_dr_i (jtag_tap_update_dr),
 .capture_dr_i (jtag_tap_capture_dr),//new add
.debug_select_i (dbg_if_select),

// Wishbone master
.wb_clk_i (wb_clk),
 .wb_rst_i (wb_rst),
.wb_dat_i (wbm_d_dbg_dat_i),
 .wb_ack_i (wbm_d_dbg_ack_i),
 .wb_err_i (wbm_d_dbg_err_i),
 .wb_adr_o (wbm_d_dbg_adr_o),
.wb_dat_o (wbm_d_dbg_dat_o),
.wb_cyc_o (wbm_d_dbg_cyc_o),
.wb_stb_o (wbm_d_dbg_stb_o),0 l0 s h4 L& o s- K
.wb_sel_o (wbm_d_dbg_sel_o),6 ]9 N% d q: Z
.wb_we_o (wbm_d_dbg_we_o ),
 .wb_cti_o (wbm_d_dbg_cti_o),
  .wb_cab_o (),0 m! h8 R5 f {0 k! U" I( S
.wb_bte_o (wbm_d_dbg_bte_o)
 );- D- R: V V8 X" I
/*
 dbg_if dbg_if0

// OR1200 interface
7   .cpu0_clk_i (or1200_clk),
.cpu0_rst_o (or1200_dbg_rst),
.cpu0_addr_o (or1200_dbg_adr_i),
 .cpu0_data_o (or1200_dbg_dat_i),
.cpu0_stb_o (or1200_dbg_stb_i),
.cpu0_we_o (or1200_dbg_we_i),
.cpu0_data_i (or1200_dbg_dat_o),* u. h$ P+ { \ V* @1 f
.cpu0_ack_i (or1200_dbg_ack_o),

 .cpu0_stall_o (or1200_dbg_stall_i),
.cpu0_bp_i (or1200_dbg_bp_o),
 // TAP interface
.tck_i (dbg_tck),
 .tdi_i (jtag_tap_tdo),
 .tdo_o (dbg_if_tdo),
 .rst_i (wb_rst),
.shift_dr_i (jtag_tap_shift_dr),
 .pause_dr_i (jtag_tap_pause_dr),
 .update_dr_i (jtag_tap_update_dr),
 f .debug_select_i (dbg_if_select),

// Wishbone debug master
.wb_clk_i (wb_clk),
.wb_dat_i (wbm_d_dbg_dat_i),
.wb_ack_i (wbm_d_dbg_ack_i),
.wb_err_i (wbm_d_dbg_err_i),
 .wb_adr_o (wbm_d_dbg_adr_o),
 .wb_dat_o (wbm_d_dbg_dat_o),
.wb_cyc_o (wbm_d_dbg_cyc_o),
 .wb_stb_o (wbm_d_dbg_stb_o),
.wb_sel_o (wbm_d_dbg_sel_o)
.wb_we_o (wbm_d_dbg_we_o ),
 q: f: I# m .wb_cti_o (wbm_d_dbg_cti_o),
.wb_cab_o (),
.wb_bte_o (wbm_d_dbg_bte_o)
 );*/
/ `3 L( v4 S I
`else // !`ifdef JTAG_DEBUG

 ~
5> 修改ucf文件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xilinx_internal_jtag,不需要外部单独的jtag引脚,所以需要将ml501.ucf文件中jtag的4个引脚分配注释掉。

注意,最后一行不要注掉。

#NET tdo_pad_o LOC = E26; # HDR2_6
#NET tdi_pad_i LOC = E25; # HDR2_8
#NET tms_pad_i LOC = G22; # HDR2_10
#NET tck_pad_i LOC = G21; # HDR2_12

 #NET tdo_pad_o TIG; NET tdo_pad_o PULLUP; NET tdo_pad_o IOSTANDARD = LVCMOS25;
 ]# i#NET tdi_pad_i TIG; NET tdi_pad_i PULLUP; NET tdi_pad_i IOSTANDARD = LVCMOS25;) H" q2 ` e
#NET tms_pad_i TIG; NET tms_pad_i PULLUP; NET tms_pad_i IOSTANDARD = LVCMOS25;
#NET tck_pad_i TIG; NET tck_pad_i PULLUP; NET tck_pad_i IOSTANDARD = LVCMOS25;
# Overide the following mapping error:
# ERROR:Place:645 - A clock IOB clock component is not placed at an optimal clock
 w# IOB site.
NET "tck_pad_i"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FPGA配置文件(orpsoc_top.bit)的下载
 u" Y/ p
进行以上修改之后,在windows下综合生成bit文件。 k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用JTAG下载,所以在生成bit文件时的配置(startup clk)需要选择‘JTAG CLK’。
% f u0 h+ \; {6 U

7   软件的下载与调试
在windows下用iMPACT将orpsoc_top.bit烧到FPGA(xc5vlx50)里面。
9 K$ p9 [% B [! R2 C/ a P在jtag chaininit的时候,从打印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需要的4个bsd文件:xc5vlx50.bsd,xc95144xl.bsd,xccace.bsd,xcf32p.bsd。

这些文件可以在ISE的安装目录中找到。

' V; B( l K8 r0 |) ^8>ML501的调试
 S
5 }9 s* q6 D d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做完以上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对ML501上的ORPSoC进行调试运行软件了。

首先,在vbox的分配USB设备中选中下载线对应的名称,我这里是“Xilinx”。可以通过lsusb命令来查看。
 V( B
然后,将xc5vlx50.bsd,xc95144xl.bsd,xccace.bsd,xcf32p.bsd复制到linux下的某个目录(eg.~/ml501_bsd)。
然后,运行adv_jtag_bridge 检测下载器,建立RSP server(默认RSP端口号是9999)。 ?
adv_jtag_bridge -b ~/ml501_bsd/ xpc_usb! | I
 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adv_jtag_bridge的手册。

运行之后,如下图所示:
 \
3 A m K+ J' A i1 b5 _
% P n
通过在xpc_usb之前加入‘-b’参数可进行自检:

然后,运行or32-elf-gdb,建立和adv_jtag_bridge的RSP的链接。

or32-elf-gdb
target remote:9999
 [- B2 u7 _* ]file ~/soc-design/linux/vm;inux 或者file ~/soc-design/orpmon/orpmon.32
load
 z
如下图所示:

load linux:
 j

 load orpmon:

 \! T4 {! b0 V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orpmon在编译之前,需要修改配置文件(~/soc-design/orpmon/include/board.h),使之针对ML501板子:

( ]$ S. D% M n, Z

此外还要修改时钟,使之和板子的时钟一致:板子的时钟在~/soc-design/orpsocv2/boards/xilinx/ml501/sw/board/include/board.h中有定义。
" |0 T/ b r2 o6 A3 I \, L# h; E$ N

修改完后,make即可生成ELF文件(orpmon.or32)和bin文件(orpmon.or32.bin)。
9 _9 s( }7 R ]) \4 x
ELF文件用来直接load到RAM执行,bin文件用bin2sizewordbin工具生成orpmon.or32.szbin和FPGA综合之后的orpsoc_top.bit合成mcs文件,烧到FPGA板子上的SPI FLASH里面。

 L( p5 Y
在下载程序之后,将板子的串口通过串口转USB线连接到PC机,打开串口调试工具,或者超级终端。

运行程序,即可看到输出,如下图所示:

0 h. A/ U ]

4,小结1 y. H" b u, B! t& @: D
* b6 ^ i4 s% a" q% f
自此,我们搭建了orpsoc的仿真环境,调试环境。通过仿真环境,我们可以观察仿真波形,通过调试环境,我们可以用FPGA开发板进行实际验证。 H
 y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