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odel editor生成的olb模型,想问下怎样知道生成的模型是正确的?

楼主(2020-11-20):
使用TI的一款buffer,但是TI的都是IBS模型,通过model editor生成的olb模型,但是生成的模型与器件的形状差别很大。我选的器件是SN74AU1T34 5脚。
想问下怎样知道生成的模型是正确的?

网友:
对和错应该也只有你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