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元件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性能?

楼主(2020-11-20):
    有三个DW0265R方案的电源,三个同样的电源输出的短路电流不一样,有一个居然低到500MA左右,给2.5V1.8A可运行的直流电机供电,出现步进状态(电源频繁通断),但有一个短路电流较高的能带动电机。请教大神,一样的元件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性能?感谢!

网友:
    用的地方不一样吧

网友:
    限流保护点不一样?变压器参数可能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