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1-20):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1 、针对AOI设备,总有一些照不出来,比方说,丝印相近的,假焊的,大家都是怎么进行管控的?求大神指导!在下不甚感激!2 、针对屏蔽框下面的物料,如何能保障其焊接和极性是没有问题的?

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就体现了首件的重要性

网友A:
丝印接近的可以考虑单独抓取分别检查的方式,
假焊可以通过3D方式进行检查,2D做不到100%,
屏蔽盖下面的物料只能在炉前增加AOI设备进行检测,或者炉后通过X-RAY进行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接近的可以考虑单独抓取分别检查的方式,
    假焊可以通过3D方式进行检查,2D做不到100%,
    屏蔽盖下面的 ...

很多企业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