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使一个模拟电压信号转换为一个数字高低电平?

楼主(2020-11-21):
    如题,例如现在有一个模拟电压信号,希望转换为一个数字高低电平。
但临界值较低,比如模拟电压大于0.1V时数字信号为高电平,低于0.1V时数字信号为低电平;同时不希望模拟电压在0.1V附近时出现摇摆现象。
    在网上找了一些芯片临界值大概都在2V左右,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做一个比较器,再来个RC延时。

网友:
    把输入信号放大,放大的时候注意不要饱和,可以接成对数放大器,放大完再用比较器整形就可以。

网友:
    模拟变数字如楼上所说比较器即可,但对于在阈值处不敏感处理,你最好有量化的定义,在模拟和数字处都有不同的办法做相应滤波等处理

网友:
    用运放达一个滞回比较器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