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导入网表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21):
    allegro16.6导入网表失败,怎么解决?

网友A:
    用Tools->Database check先修复一下PCB再导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ools->Database check先修复一下PCB再导网表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我想问下16.6版本尺寸标注的时候可以标在outline层面么?以前16.3是可以的,现在装了16.6标注的时候选择层面里找不到outline层了,主要是有的时候要打印PDF文档,需要带尺寸的,如果标在demion层,demion里许多封装的尺寸都会显示,会显得特别的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16.6版本尺寸标注的时候可以标在outline层面么?以前16.3是可以的,现在装了16.6标注的时候选择层 ...

把你要导出的PDF对应的subclass建立一个Domain,导出PDF时选择对应的Domain就好了。

网友C:
    你可以新建一个层 Package Geometry -> Dimension,把元器件的尺寸改到这个层,板子的尺寸放到 Board Geometry -> Dimen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新建一个层 Package Geometry -> Dimension,把元器件的尺寸改到这个层,板子的尺寸放到 Board Geome ...

新建一个层面的话可以解决,只是比较麻烦,以前16.3版本的都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16.6版本却不能标注在outline层面了。

网友:
不一定是导入网表才会出现,我上次画着卡了一下也报错。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在PCB设计好了后期原理中加了几个元件的电路,结果导进来就出现这种提示,也是16.6. 后来我换台电脑弄就搞好了,

楼主:
    最后还是安装补丁搞定了

网友:
    一个版本不行 就hotfix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