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TI)

楼主(2020-11-22):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通用运放是没有GND(ground)地端这个概念的,标准运放并不知道哪里是地,也不知道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以下是关于电压范围需要考虑的三个关键点:

1. 总供电范围

即运放两个供电端口的压差,比如 ±15V 供电的总电压是30V。某运放工作电压可能是6--36V,在低压极限时可以 0—6V 供电或 ±3V 供电,高压极限时可以 0—36V 或 ±18V 供电,即使不平衡电压 -6—30V 供电也是可以的。

2. 通常明确指定了输入共模电压范围(C-M range)和运放供电电压的关系。

如下图1,假设摸个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被描述为高于运放负端电压2V,低于运放正端电压2.5V,即:

(V-)+2V—(V+)-2.5V

网友:
    过来复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通用运放是没有GND(ground)地端这个概念的,标准运放并不知道哪里是地, 作者的这句理解让一个电子技术工作者感到迷惑!!!如果您仅仅是抄袭别人的呢?还是自己的能力理解有误?不管你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总是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点,就是GND,即便用正负电压给OP供电,也是需要有GND的,你的电源退藕怎么放?对于输入输出的信号,是可以有单端与差分信号,对于说没有GND,完全是一种错误的。

网友: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TI

网友:
    看看知识是否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运放是没有GND(ground)地端这个概念的,标准运放并不知道哪里是地, 作者的这句理解让一个电子技术工作 ...

楼主有贴出英文版原文的地址。原文作者的意思应该是指,作为一个通用运放,考虑的简化模型只有 同相输入、反相输入、输出 三个引脚,设计和计算电路参数时没有地(和电源)。当然,文中后面也讲了实际使用中电源和地(准确地说,是电源正轨和负轨)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重点和一般人设计时容易忽略的地方。。。

网友:
    看看,到底运放是个啥

网友: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
学不懂吐舌头

网友:
学习,一直没搞懂。

网友:
    不错来学习下运算知识

网友: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学习一下一下一下

网友:
    回顾一下

网友:
    番茄时间色卡

网友(2021-05-17):
    来学习 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