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4 CK的S参数提取报错

楼主(2020-11-22):
如图所示,在提取S参数时报错,是否是设置问题?(1)DDR4差分时钟的端接TOPO如下

(2)选择仿真的网络和器件如下,没有对应CK相关的上拉电阻器件

(3)选择component时设置了对应的端接电阻R1 1 2 39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只看到了报错信息,1、2、3点提到的截图都没看到。
如果有端接电容,要把电容的模型也设上

楼主:
    补充图,已上传

    (1)TOPO图

    (1)TOPO图

    (2)

    (2)

    (3)电阻模型定义

    (3)电阻模型定义

    (1)TOPO示意图

    (1)TOPO示意图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CLOCK上的端接报没有GND端口。但是地址线上的端接倒是没有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图,已上传

    找到办法了,选择网络的时候,把电阻和电容那个网络也选中,就不报这个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办法了,选择网络的时候,把电阻和电容那个网络也选中,就不报这个错了

那个网络我选了,还是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