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零参考平面或者等电位参考平面,鬼才相信现实中存在呢?

楼主(2020-11-22):
    在我们使用的PCB板上,PCB板的电源平面、还是地平面上的噪声大小在每个位置是一样的吗?
    如果大家不确定的话,可以在自己的PCB板上去进行测试一下,看看是怎样的现象?
这里我展示一个图片来说明其真实是怎样的?

    这种的不一样,对于我们硬件开发人员、模拟、射频等工程师又意味着什么?
而对于电磁兼容设计工程师来说,这将是什么样的意义呢?又需要做何管理或者控制呢?

这个值得讨论与交流一下,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理论上分析,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是源头的杂讯幅度好些。

网友A(2020-12-22):
    版主好,借楼咨询个问题,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PCB上的GND与输入输出设备的GND都没接到大地,档输入设备的接头接触到插座就会出现闪屏现象,如果将GND连到大地就没有此现象,在输入输出接口的GND与PCB上的GND使用磁珠,电容,电阻隔离都没有改善,请帮忙指导建议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借楼咨询个问题,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PCB上的GND与输入输出设备的GND都没接到大地,档输入设备的接 ...

    如果能够画一个图来表示你的问题会比较好回复呢?
因为我不理解你的输入输出设备是什么?采用什么方式来进行输入输出的通讯?(屏蔽电缆、还是非屏蔽,还是存在接地线等)
以及出现闪屏是在哪里?
......能否请您提供的信息详细一些

    我推测,你有铜轴电缆或者类似的,进行了输入输出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够画一个图来表示你的问题会比较好回复呢?
    因为我不理解你的输入输出设备是什么?采用什么方式来 ...

    多谢版主回复,框图如下所示,PCB上通过两个HDMI接口输出信号到显示器,当其中一个HDMI正常输出,HDMI2插入或者接触到HDMI座子,正常显示的屏幕就会闪一下,如果能将PCB上的GND连接到大地,就不会闪频。显示情况是机壳都是塑料的,没办法接到大地.在PCB板上HDMI接口的地也做了隔离,通过磁珠或者RC隔离,都没有改善,多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框图如下所示,PCB上通过两个HDMI接口输出信号到显示器,当其中一个HDMI正常输出,HDMI2插 ...

这个属于地环路导致的问题.....
    在PCB板上,可以考虑HDMI的金属外壳,与PCB之间采用电容进行桥接(即PCB的GND与HDMI的连接器之间采用1000PF的电容进行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地环路导致的问题.....
    在PCB板上,可以考虑HDMI的金属外壳,与PCB之间采用电容进行桥接(即PCB ...

在PCB和HDMI座子之间添加了1000pf的电容,没有改善,还是碰到就会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和HDMI座子之间添加了1000pf的电容,没有改善,还是碰到就会闪屏

那就需要把您的东西拍摄一下,您的组网到底是怎样的?或者说您的描述上是否存在偏差。
    否则,我也不了解具体出现的纰漏在哪里呀?

网友B:
    你所说的接大地就好,怎么接的大地?这个大地从哪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接大地就好,怎么接的大地?这个大地从哪来的

    连接到实验台的接地线,或者如果显示器是三插的插头的也是没问题的,发现问题的都是两插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实验台的接地线,或者如果显示器是三插的插头的也是没问题的,发现问题的都是两插的显示器

如果系统,和显示器 ,其它通讯连接去掉,三分设备都不接地,我想也不会出现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借楼咨询个问题,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PCB上的GND与输入输出设备的GND都没接到大地,档输入设备的接头接触到插座就会出现闪屏现象,如果将GND连到大地就没有此现象,在输入输出接口的GND与PCB上的GND使用磁珠,电容,电阻隔离都没有改善,请帮忙指导建议下,多谢

    悬浮地和大地电位差有点大吧

网友C(2021-07-15):
    版主号,请教一下这个地上的噪声该怎么用示波器量?如果量地上的噪声总需要另外一个参考平面,是否可以用其中1个地(比如说供电端地)做参考来量其他地方的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号,请教一下这个地上的噪声该怎么用示波器量?如果量地上的噪声总需要另外一个参考平面,是否可以用其 ...

可是可以,但使用频谱分析仪器测试更为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可以,但使用频谱分析仪器测试更为方面。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