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放在背面好还是正面好呢?根据什么来决策呢?

楼主(2020-11-22):
    针对一个具体的PCB板设计来说,芯片在TOP层,那么,去耦合电容放置在TOP层还还是BOT层好,考量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看一下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电源分配网络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电源分配网络章节

感谢您的参与与讨论!!!于此同时,我还是想问:是否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呢?

网友B:
    单面板放正面,

    牛逼的一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面板放正面,

网友C:
    放正面的效果是最好的,放背面也不赖,但是背面的话放置和打孔要靠近引脚,只要放置的够近,走线先过电容在进引脚,正面背面没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正面的效果是最好的,放背面也不赖,但是背面的话放置和打孔要靠近引脚,只要放置的够近,走线先过电容在 ...

真地是这样吗? 我看未必,还是有前提的,至于影响的大小,需要与需求有关系啦。
    期待后续的分析再来看看其差异吧

网友:
    1.先经过 2。尽量靠近 3.回路最小 4.磁通互抵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您够狠....准......洁

网友C:
    多去看看跟 PI 相关的资料你就知道了,电容去偶是有半径的,只要不是很随意的摆放,放的离管脚很远,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你可以多去看看最经典的高速布线: DDR的例子,十个人有一半放顶层,一半放底层,放在顶层比底层的好处就是不用打孔,少了过孔带来的影响。

    多去看看跟 PI 相关的资料你就知道了,电容去偶是有半径的,只要不是很随意的摆放,放的离管脚很远,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你可以多去看看最经典的高速布线: DDR的例子,十个人有一半放顶层,一半放底层,放在顶层比底层的好处就是不用打孔,少了过孔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去看看跟 PI 相关的资料你就知道了,电容去偶是有半径的,只要不是很随意的摆放,放的离管脚很远,基本上 ...

    多去看看跟 PI 相关的资料你就知道了,电容去偶是有半径的(是的,不同电容有效滤波范围的半径不同),只要不是很随意的摆放(认同,因此有放置正面或者背面的说法),放的离管脚很远,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EMC对于噪声的容忍与PI对于噪声的容忍是不一样的,前者都是微V或A级别,而后者在毫V或A),你可以多去看看最经典的高速布线: DDR的例子,十个人有一半放顶层,一半放底层,放在顶层比底层的好处就是不用打孔,少了过孔带来的影响。(假如是BGA封装的呢?我想打孔有些时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因此,在有了放置正面或者背面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总得原则一定是如何在PCB制造工艺应许的前提下,实现环路最小化设计、磁通抵消设计的原则来考虑。

网友:
    个人理解电容放背面,则需要通过过孔后到电容进行滤波,多了过孔长度,所以不如放在正面,路径更短。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