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多层板设计中经常会用到电源平面,可是在双层板中需要设计电源平面吗?

楼主(2020-11-23):
请问在多层板设计中经常会用到电源平面,可是在双层板中需要设计电源平面吗?

网友:
我自己画的最多的就是两层板,没设置过电源平面,但是会注意尽量保证电源平面的完整度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
双层板基本上都是低速信号了,不需要做阻抗,就基本上不需要设置电源平面,一般由于空间限制也很难做,但是还是需要有比较完整的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