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封装如何选择、选型?

楼主(2020-11-23):
贴片电容的封装如何选择、选型?

网友:
同样耐压和容量尽量选大体积,可靠性会提高

网友:
尽量大点,电压高点,体积,电压,温度对陶瓷电容都有影响

网友:
一般电路在电容上不有有太大的功耗,所以不太需要考量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