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MDIO协议,读到数据都是1,大有人模拟过吗,求解答?

楼主(2020-11-23):
模拟MDIO协议,读到数据都是1,大有人模拟过吗,求解答?
void delay(void)
{
delay_us(1);
}

void mdio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开漏输出
//MDIO---PA2   MDC---PC1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2);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

/* BCMMDIO_EN---PB14*/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4);
//on---1, off---0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4);
}
#if 0
void mdio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PA2: ETH_MDIO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2);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1, GPIO_PIN_2);
/* PC1: ETH_MDC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1, GPIO_PIN_1);

/* BCMMDIO_EN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4);
//on---0, off---1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4);
}
#endif

/* 设置MDC为输出引脚,在MDC输出时钟之前设置 */
static void MDC_OUT(void)
{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GPIO_PIN_1);
}
/* 设置MDIO引脚为输出模式 */
static void mdio_output(void)
{
MDC_L();

/* PA2 MDIO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200MHZ, GPIO_PIN_2);

delay_us(1);

MDC_H();
delay_us(1);

/* 设置MDIO引脚为输入模式 */
static void mdio_input(void)
{
MDC_L();
/* PA2 MDIO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delay_us(1);

MDC_H();
delay_us(1);

}
//set MDC CLK
void set_mdc_val()
{
MDC_L();
delay_us(1);
    MDC_H();
delay_us(1);
}
//set MDIO val
void set_mdio_val_bit(uint8_t val)
{
if( (val&0x1) == 0)
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2);
else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2);
}

#if 1
/* MDIO发送一个bit的数据,MDIO必须已经被配置为输出 */
static void mdio_bb_send_bit(uint8_t val)
{
MDC_L();

set_mdio_val_bit(val);
delay_us(1);

    MDC_H();
delay_us(1);

// set_mdc_val();
}
/*
*  MDIO发送一个数据,MDIO 必须被配置为输出模式.
*  value:要发送的数据
*  bits:数据的位数
*/
static void mdio_bb_send_num(unsigned int value ,int bits)
{
    int i;

    for(i = bits - 1; i >= 0; i--)
        mdio_bb_send_bit((value >> i) & 1);
}
/*  MDIO 获取一个bit的数据,MDIO必须已经被配置为输入. */
static int mdio_bb_get_bit(void)
{
    int value;

// set_mdc_val();
MDC_L();

delay_us(1);
value = GET_MDIO();

    MDC_H();
delay_us(1);
    return value;
}
/*
*  MDIO获取一个数据,MDIO 必须被配置为输入模式.
*  bits:获取数据的位数
*
*/
static int mdio_bb_get_num(int bits)

    int i;
    int ret = 0;
    for(i = bits - 1; i >= 0; i--)
    {
        ret <<= 1;
        ret |= mdio_bb_get_bit();

    return ret;
}
/*
MDIO frame format definitions are shown below:
Preamble = 32-bit 1's (optional)
START = Start of Frame indicated by 00 pattern
OP = Opcode (access type)
– 00: Address
– 01: Write
– 11: Read
– 10: Post read increment address
TA = Turnaround
– Z0: Read
– 01: Write
PRTAD = Physical Address (hardwired)
DEVAD = Device Address
– 00001: PMA/PMD
– 00111: AN
Address/Data = 16-bit Address or Data
*/
/*
read:
Frame 1: Address (Opcode = 00, PRTAD = 0, Device Address = 1, Address/Data field = 0x8200)
Frame 2: Read (Opcode = 11 or 10, PRTAD = 0, Device Address = 1, Address/Data field = data read back from 0x8200)
*/
uint16_t read_data(uint8_t phy, uint8_t dev, uint16_t reg)
{
int ret = 0, i = 0;
mdio_output();

//第一帧数据,先发地址
/*发送32bit的1,这个帧前缀域不是必须的,某些物理层芯片的MDIO操作就没有这个域*/
for(i = 0; i < 32; i++)
dio_bb_send_bit(1);

//start 00
mdio_bb_send_num(0x0, 2);
//Opcode = 00
mdio_bb_send_num(0x0, 2);
//PRTAD---5bit
mdio_bb_send_num(phy,5);
//Device---5bit
mdio_bb_send_num(dev,5);
//TA---0x01-write---2bit
mdio_bb_send_num(0x1, 2);
//Address---16bit
mdio_bb_send_num(reg,16);

//第二帧数据
/*发送32bit的1,这个帧前缀域不是必须的,某些物理层芯片的MDIO操作就没有这个域*/
for(i = 0; i < 32; i++)
  mdio_bb_send_bit(1);

//start 00
mdio_bb_send_num(0x0, 2);
//Opcode = 10
mdio_bb_send_num(0x10, 2);
//PRTAD---5bit
mdio_bb_send_num(phy,5);
//Device---5bit
mdio_bb_send_num(dev,5);

mdio_input();
// //TA---0x00-read---2bit
// mdio_bb_send_num(0x2, 2);
set_mdc_val();

//get data
ret = mdio_bb_get_num(16);

mdio_output();
// //高阻态
// for(i = 0; i < 32; i++)
//  mdio_bb_send_bit(1);

return ret;
}

网友:
是不是管脚定义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