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的Script怎么使用?

楼主(2020-11-23):
    在菜单栏里面看到了Script功能?不知道哪位大神在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这个一般不用的

网友:
    会写!就能直接写

网友A:
    感觉没有allegro skill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allegro skill强大

Python C++ C# VB更强大还是SKILL更强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Python C++ C# VB更强大还是SKILL更强大呢。

    Skill和allegro更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ill和allegro更强大

SKILL远没有这几种语言强大,不然大家早就用这个了,为何用其它的,ALLEGRO现在落后至少EE10年时间左右

网友A:
    keyin command要按回车这点就很反人类

网友B(2021-01-12):
引用 网友A:
    keyin command要按回车这点就很反人类

其它软件同样如此,二次开发除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它软件同样如此,二次开发除外

    allegro就不是这样,比如多边形外扩,allegro一个函数就搞定,EE好像没有相关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就不是这样,比如多边形外扩,allegro一个函数就搞定,EE好像没有相关的函数

    EE打开网线关线线,复制,走线,放大放小,删除,后退都不用函数呢,鼠标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allegro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