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采样信号和采样序列的时频域表示方法

楼主(2020-11-23):
    时域表示,如图。第一幅图,模拟信号xa(t),当然这也是一个连续时间信号;第二幅图,理想冲激串采样后的采样信号xs(t),注意,这里变量依然是t,是连续时间;第三幅图,采样后得到的离散样值,我们称之为采样序列,也就是离散时间信号x(n)。从图形上看,xs(t)的一串箭头,变成了x(n)的一串火柴棒,从表达式上看,xs(t)很复杂,很难懂,很故弄玄虚,而x(n)很简单,很实在。X(n)其实就是xs(t)这一串箭头前面的系数xa(nT)的简写形式。注意,这里自变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是t,而是n。t是怎么变成n的呢?n等于t除以T(采样间隔),也就是说,n只是个序号,是无量纲的,而t是以秒为单位的。所以说,离散时间变量n是连续时间变量t相对于采样间隔T的归一化。

    如果说,这些都太简单了,太自然而然了,那么看下面的图,频域表示。

    说明,这里采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的符号习惯,连续时间对应的频域变量用大写的Ω,离散时间对应的频域变量用小写的w)

    第一幅图,模拟信号的频谱;第二幅图,采样信号xs(t)的频谱(将模拟信号的频谱进行周期延拓,延拓的周期为2π/T);第三幅图,离散时间信号x(n)的频谱。注意,横轴也悄悄滴发生了变化,大写的Ω(模拟角频率)变成了小写的w(数字域频率),二者什么关系呢?第二幅图中的周期为2π/T,而第三幅图中,离散时间信号的傅里叶变换(DTFT)都是以2π为周期的,也就是说,2π/T变成了2π,所以,模拟角频率乘以采样间隔T(也就是除以采样频率fs)得到数字域频率。总结成这样一句话,数字域频率是模拟角频率相对于采样频率的归一化,它同样是一个无量纲的东西。这些呢,是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也是学习DFT(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基础。

网友:
    离散时间变量n是连续时间变量t相对于采样间隔T的归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