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芯片结构对灵敏度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11-23):
RFID芯片结构对灵敏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
    卷到卷电子标签生产线是满足RFID市场对电子标签海量需求的设备。生产中很多因素会影响电子标签的性能,尤其是会影响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在实际应用中反映了在同一环境下读取不同电子标签的可靠程度,它直接影响或代表着RFID系统运行的可靠性。自从全球零售巨头Walmart在零售行业引入RFID技术后,Walmart对RFID电子标签的需求就受到电子标签供应商们的瞩目。尤其是Walmart对供应商提供的RFID电子标签验收标准(包括对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的要求)备受电子标签制造商们关注。因此,电子标签制造商必须重视影响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的各种因素,在生产中加以控制,以满足通过 Walmart公司对电子标签的验收。可能会影响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的因素很多,找出影响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的主要因素,对指导电子标签生产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
    因为,RFID UHF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对系统运行影响较大,所以,本文只研究UHF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问题。

    2 实验测试

2.1 各种因素分组及测试设备和测试环境

可能影响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的因素有:倒封装贴片生产线的温度、压力、时间等参数;表面未敷膜芯片和敷膜芯片;天线表面洁净状态;不同金属天线;天线馈点宽缝隙和窄缝隙等。将不同因素分别组合制作成电子标签,每个组合取30枚电子标签测试其灵敏度,并用Minitab软件做产品制程能力分析。测试设备主要有芬兰Voyantic公司的Tagformance UHF电子标签测试仪、计算机等;测试环境在微波暗室中。

网友:
    2.2 测试结果

2.2.1电子标签测试仪灵敏度曲线分析

    通过电子标签测试仪对大量电子标签测试后得到的结果举例如下:

    (1)未敷膜芯片的电子标签在900MHz频点上灵敏度增益一般在-18dBm~-12 dBm之间,离散性较大。

(2)敷膜芯片的电子标签在900MHz频点上灵敏度增益一般在-15dBm~-12 dBm之间,一致性较好,。

(3)未敷膜芯片与宽缝隙天线组合的电子标签比与窄缝隙天线组合的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稍好。

    (4)天线表面洁净状态;倒封装贴片时的温度、压力、时间等参数;不同金属天线等因素对电子标签灵敏度一致性影响不明显。

2.2.2 产品制程能力分析

将电子标签测试仪在900MHz频点上的灵敏度增益数据用Minitab软件做产品制程能力分析。取规格下限(LSL)为-16dBm,规格上限(USL)为-12 dBm,样本数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