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半圆形焊盘规格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0-11-23):
如题,我要给蓝牙模块画一个底板,但不太清楚蓝牙模块的半圆形焊盘的封装,去淘宝上找到了一个。
所以想请教一下这种接口封装是不是类似的,虽然脚数不同。
最后一张图是我要改掉它的底板

网友:
你在哪里买的蓝牙模块就和他要资料,资料中应该标注了PCB Layout推荐的尺寸

网友:
画底板 你不需要考虑这种邮票孔焊盘是怎么来的 怎么做的 怎么画的 按资料推荐的焊盘封装 画图就可以 如你图2 至于 邮票孔焊盘 怎么画 你空下来 之间问度娘 ...

网友:
画底板 你不需要考虑这种邮票孔焊盘是怎么来的 怎么做的 怎么画的 按资料推荐的焊盘封装 画图就可以 如你图2 至于 邮票孔焊盘 怎么画 你空下来 之间问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