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20-11-23):
分析下图的工作原理,简述U2、U3与U1的关系,二级管D93、D108的作用。

网友:
TR3导通,不就是相当于U2通过二极管短到地了么

网友:
这个电路有短路之嫌

网友:
感觉像掉电保护电路

网友:
1. u2、u3和u1状态相同。可以认为这是个电平匹配电路。
2. 有D108存在,可能是u2,u3电平不同。比如u2是1.8v,u3是3.3v,这样u1为高时u2,u3都是高,D108保证1.8v和3.3v电源安全。当u1为低时,u3直接低。u2通过D108到gnd,同样是低电平。
3. D93将28v与后面部分电路隔离。

网友:
    感觉U3>U2>28V,D108是防止U3向U2倒灌,D93是防止28V向U3倒灌,不过ZD3是个32V稳压管,这个接法难道是U2,U3的电压值有可能高于28+32=60V?这个稳压二极管是把TR3上的电压钳制在6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