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控制阀门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0-11-23):
RFID控制阀门有什么优势?

网友:
    射频识别技术(RFID)是一项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或电磁场)实现无线方式对电子数据载体进行识别的新兴自动识别技术。针对低功耗和高效性,设计了一种以nuvoton  Nano110低功耗MCU为核心的125KHz的RFID控制阈系统。该系统采用分立元件搭建了成本极低的ATA5567射频卡读写电路,构建了段码式LCD显示和控制阀门的电机驱动模块。通过实践检验了系统的稳定性,可将其用于成本敏感的预付费卡表(水表、燃气表和热量表等)。

网友:
    当前在中国的各类计量行业中,使用的计量表如水表、燃气表和热量表等,绝大多数均不带流量控制功能,经常的做法是先使用后交费,这样会给用户造成很多不便,因此预付费的计量表便应运而生。本文介绍了一种广泛应用于预付费卡表的RFID控制阀门,与其它各类表的控制阀门的方式相比,用RFID控制阀门的优势在于:
    1)在识别方面,使用RFID后,会使可识别的距离更灵活,具有无屏障阅读和穿透性,可以穿透非磁性材料,比如水、塑胶、混凝土等。
    2)在耐用性方面,RFID对水、油和腐蚀性较强的化学药品等具有很强的抵抗性;同时RFID将数据存在芯片中,芯片和外界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可以免受污损。
    3)在可重复使用方面,RFID标签则可以重复的修改、删除RFID内储存的数据,信息更新很方便。
4)在数据的安全性方面,RFID承载的是电子式信息,其数据内容可经由密码保护,使其内容不易被伪造和变更。
5)成本低廉,可加入LC振荡器到微控制器中来实现高性价比的收发器。
6)可实现低功耗设计,尤其在接收端。
1 系统硬件设计
    1.1 系统组成
控制阀系统主要由6部分组成:电子标签、射频天线及调制电路、控制核心(MCU)、电机及其控制模块、LCD显示模块和蜂呜报警模块。

    1)电子标签:本系统采用的电子标签是ATA5567射频卡,该射频卡由内置芯片、内置天线和EEPROM组成。射频卡中的EEPROM用于存储数据,其中数据可以反复的读取和擦除,读写次数不少于10万次,内置电线用于与射频天线进行通信。市面上常见的电子标签都是无源的,所以需要内置天线接收射频天线传递信息的同时,通过耦合来提供EEPROM读写数据所需要的能量。内置芯片用于接收命令并根据命令的内容决定数据的发送方式。
2)射频天线及调制电路:射频天线主要用来与电子标签建立通信通路。调制电路一般包括:功率放大电路、检波电路和滤波放大整形电路3个部分。
    3)控制核心MCU:本系统采用台湾新唐科技Nano100系列超低功耗的32位内嵌ARM  Cortex—MO核的MCU作为控制核心,其主要实现功能有:①通过CLKO输出125  KHz的载波。②通过TC0捕获调制电路输出的波形信息。③通过GPIO和ADC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并在电机卡住时断电保护。
    ④通过MCU内部的LCD Driver驱动段码式LCD。⑤通过PWM控制蜂鸣器产生合适的报警声音。
4)电机驱动及控制模块:通过H桥控制直流有刷电机的转动,电机卡住时将断电保护。
    5)LCD显示模块:通过MCU驱动段码式LCD以显示金额、开阀、关阀等信息。
    6)蜂鸣报警模块:通过PWM控制蜂鸣器产生适当的报警声音。
1.2 天线及调制电路设计
    1)载波产生和天线驱动电路:由MCU的CLKO输出频率稳定的125  kHz的方波,经过三极管进行功率放大。之后的串联谐振电路中天线是漆包线绕制的线圈,电容采用的是精准的校正电容,加入功率放大和产生谐振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磁通量,从而产生最大的读卡距离。
2)检波电路,滤除载波信号。
3)放大电路,采用有低廉的LM358运算放大器进行两级电压放大。
    4)捕获及运算,该部分是在MCU内部完成的,由MCU中的Timer0工作在周期自由捕获模式,完成码元间隔时间的捕获,然后经过运算,得出各个Block的数值。

1.3 电机驱动设计
    主体电路是由4个三极管组成的H桥驱动电路,在同一时刻最多只有2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可以方便的控制电机的正传和反转,再电机卡住时,由于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的6~7倍,所以通过MCU内部的ADC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值,如果数值满足条件,则会给电机断电,并视情况发生报警,以免电机烧毁和设备的损坏。

网友:
    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由6个部分组成:1)读卡;2)写卡;3)GPIO控制电机和ADC过压检测;4)PWM驱动蜂鸣器;5)125  kHz载波产生;6)LCD显示。其中最主要的当属1)读卡和2)写卡了,完成读卡和写卡后,系统的躯干就有了,然后3),4),5),6)就是在躯干上添枝加叶,让这个系统完整起来。
    2.1 ATA5567卡片的读写规则
    ATA5567中的存储是330bit的EEPROM,一共有10个块(block),每个块有33bit,其中第一位为锁bit。一共分为两页,第一页包含8个block,编号分别为block0-block7。第二页包含2个block,为只读block,包含可回溯数据,由AIMEL公司规划。
    ATA5567的数据率和调制方式是由block0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