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Allegro导出IPC356网表报“Integer value”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20-11-23):
allegro导出IPC356网表报“Integer value”错误,通常是由原点偏离过远或封装焊盘过大(超出范围导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找问题并解决。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1-02-03):
    那些方面解决 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2021-03-16):
    请问大神,如果是焊盘尺寸超范围了,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焊盘不能变更,是在哪里可以设置焊盘的最大门限值吗?

网友:
    楼主大神,我遇到的问题在附件里面,我自认为是焊盘做的太大了,因为是介质双工器的焊盘,所以做成了20*10CM的尺寸焊盘,现在输出IPC356网表时报错,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要怎么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