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电感啸叫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解决方法

楼主(2020-11-23):
电感啸叫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解决方法

网友:
    电感在工作时,上面会通过脉动电流,如果有20Hz-20kHz这个频段的开关激励电流,电流流过线圈,线圈的匝与匝之间上的电流因为同向而磁场相斥,会导致线圈发生轻微的间距偏移,开关电流消失时,线圈位置又会恢复原状,如此一来一往之间,如果线圈导线未固定,则线圈抖动振动压缩空气,就会形成空腔噪声导致啸叫。磁芯材料的磁滞伸缩也会引起类似问题。

网友:
    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微大些的DC-DC。
从根本上解决占空比的不稳定,一般是控制环路的小信号被噪声干扰,DC/DC的占空比需要调节到很稳定。

网友:
    更换电感,调节电容,也会改善,但绝对消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