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飞达送料异常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11-23):
贴片机飞达送料异常该怎么处理

网友:
    贴片机飞达送料异常,导致贴装偏移或漏贴,后续还要进行二次加工,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增加成本

网友:
    原因一:贴片机取料位偏差较大导致漏取或取偏

解决方法:手动校正对应飞达的取料坐标;

网友:
    飞达异常

解决方法:料盘卡住、料带卡主或者是料带粘住导出通道重新检查飞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