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环流直流可逆调速系统的仿真

楼主(2020-11-23):
热心网友自己做的课设,我给大家转载分享一下

一、参数的计算
以下是matlab12号电机的已知参数:
额定功率PN=50HP          电枢两端额定电压UN=240V      额定转速nN=1750rpm          励磁额定电压UfN=300V
电枢电阻Ra=0.4832Ω         电枢电感La=0.006763H
励磁电阻RF=84.91Ω          励磁电感Lf=13.39H
电枢与励磁线圈的互感Laf=0.7096H   转动惯量J=0.2053kg*m2  粘性摩擦系数Bm=0.007032N*m*s  库伦摩擦转矩Tf=5.282N*m
由于matlab中给定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有误(如果电枢加额定电压240V,励磁电压加300V,电机空载时仍然达不到额定转速1750RPM,所以matlab中给出的额定转速有误。)
所以根据公式Ea=0.95UN=Ke*ω=Ce*n    Ke=Laf* IfN
已知Laf=0.7096H    再根据matlab仿真得到IfN=3.5332A
得到 Ke=2.507   Ce=Ke*pi/30=0.2624   nN=869rpm
Cm=30/pi*Ce=2.507
根据Ua=Ea+Ia*Ra   得到IN=24.834A
三相桥式电路电感L的计算:L=0.693*U2/Idmin
Idmin=10IN  U2=220V  所以 L=61.39mH
La=0.006763H  所以平波电抗器的电感为L-La=54.63mH
因为电枢电阻为Ra=0.4832Ω  所以取电路的总电阻为R=1Ω(算上整流桥和电抗器的电阻)
TL=L/R=0.0635
GD2=4*J*g=4*0.2035*9.8=7.9772
Tm=( GD2*R)/(375*Ce*Cm)=0.0635
Tm必须不小于4TL,这里稍微将Tm的值改大一些,取Tm=0.3.
Uc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10,而Ud0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250V(根据matlab仿真得知的),所以计算晶闸管放大倍数Ks=250/10=25.
而三相桥式电路的平均失控时间为1.67ms  所以Ts=0.00167s.
α=Un*/nmax=10V/869rpm=0.01151
β=Uin*/Idmax=10V/1.5IN=0.26845
三相桥每个波头时间为3.3ms,1-2Toi=3.33ms,Toi=0.002s      Ton=0.01s
二、电流环的设计
电流环设计为典一环节KI/s/(Ti*s+1)
引入PI调节器ki*(ti*s+1)/(ti*s)
KI=ki*β*Ks/ti/R=wci
ti=Tl=0.0635
TΣi=Ts+Toi=0.0017+0.002=0.0037s
KI*Ti=0.5
KI=wci=1/(2*TΣi)=135.135
wci<1/3/Ts=196.1,满足晶闸管近似为纯滞后环节的条件
wci>3*√(1/Tm/Tl=39.2,满足电流环忽略E的影响的条件
Wci<1/3*√(1/Toi/Ts)=180.8.
因此得出:
ti=Tl=0.0635
ki=KI*ti*R/β/Ks=1.2786
KT=0.25时,超调为0,满足电流超调小于10%的条件
三、转速环设计
转速环设计为典二环节KN*(t*s+1)/s2/(T*s+1)
引入转速换调节器kn*(tn*s+1)/(tn*s)
KN=(afa*R*kn)/(β*Tm*Ce*tn)=w1*wcn=(h+1)/2/h2/T2
h=t/T
TΣn=Ton+(1/KI)=0.0174s
h=5时,tn=t=h*TΣn=0.087s
wcn=(h+1)/2/TΣn=34,48
kn=(h+1)*β*Tm*Ce/(2*h*TΣn*ɑ*R)=6.88
wcn<1/3*√(KI/Ti)=63.4,满足电流环近似条件
wcn<1/3*√(KI/Ton)=38.75,满足转速换小惯性环节的近似条件
计算转速的超调量:
h=5时,△Cmax/Cb=81.2%
此时超调量=2*(△Cmax/Cb)*( △nN/ nN)*(λ-z)*(TΣn/Tm)=          2*81.2%*(24.834*0.4832/0.2624/869)*1.5*(0.0174/0.3)
=0.74
满足转速环超调量小于10%

网友:
有环流直流可逆调速系统的仿真,太热心的网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