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开关调光5-46V开关调色低压线性恒流IC【低压差 PWM调光】

楼主(2020-11-23):
    H7230是一款可 3 路调节亮度/色温的 LED 线性恒流控制芯片。适用于 5-46v输入电压。 H7230 3 段调节亮度应用中,可根据开启关闭电源开关,依次改变输出电流的大小,从而改变 LED 灯的亮度,调节亮度比例可以通过外接 REXT 电阻进行调整。当 H7230 3 段调节色温应用中,可根据开启关闭电源开关,依次改变两路输出端口开关状态,实现两路不同颜色 LED 灯的交替亮灭以实现调节色温的目的,调节外接 REXT 电阻可对输出功率进行调节。
    H7230特点
    a) 1、2 端口输出电流外置可调,电流可达1500mA
    b) 芯片间输出电流精度± 3%
    输入电压:5-46V
    可实现 3 段调节亮度,调节比例可外部设置调光比例:50%--100--X%或50%--X%--100
    可实现 3 段调节色温,输出功率可外部设置调色状态 0.5A+0.5B--A--B 支持快速开关切换
    具有过温调节功能
    封装形式:ESOP-8
    应用领域
    LED 恒流驱动
    T5/T8 系列 LED 日光灯管
    LED 球泡灯,LED 吸顶灯

网友:
    可根据开启关闭电源开关,依次改变输出电流的大小,从而改变 LED 灯的亮度,调节亮度比例可以通过外接 REXT 电阻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