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有些电容模型会报SNP file is out of the frequency range

楼主(2020-11-23):
有些电容模型,仿真的时候会报错,如下图,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如何改?多谢多谢。

网友A:
sigrity不熟。。不过有好多仿真软件带的模型,频率上限都不高。。
解决办法就是自己用矢网提取一个模型。。。

网友B:
    SNP文件的有效频率低于当前仿真设置的扫描频率,要不更换支持频率更高的SNP文件,要不就降低仿真频率

楼主:
    多谢阿杜老师,这个SNP文件是什么文件?里面都啥信息?我用的软件自带的村田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不熟。。不过有好多仿真软件带的模型,频率上限都不高。。
    解决办法就是自己用矢网提取一个模型。 ...

多谢,你指的是矢网仪器吗?这仪器好贵的,木有啊

网友:
    SNP就是S参数模型文件,电巢深圳实验室有20G、67G网分可以测

网友:
    见识一下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指的是矢网仪器吗?这仪器好贵的,木有啊

买不如租,租不如借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B:
    SNP文件的有效频率低于当前仿真设置的扫描频率,要不更换支持频率更高的SNP文件,要不就降低仿真频率

请问如果忽略会对最终PDN曲线的结果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