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云榜# 在AD中如何才能设置transparent layers功能?

楼主(2020-11-23):
 #技术风云榜# 在AD中如何才能设置transparent layers功能 ?

网友:
这个我不会,帮顶

网友:
    不懂英文,新手帮顶,甚至我百度都不知道transparent layers是啥,搜不到

网友:
    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右侧的标签页-transparency,选中需要调节透明度的层,再移动上面的滑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