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直接双击以cam350打开gerber?

楼主(2020-11-23):
    以前的gerber文件可以直接双击,就会以cam350打开,现在升级系统重装后,直接双击打开gerber文件会出现date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d。必须先打开cam350然后导入gerber,选择rs-274-x然后再选择gerber文件才能够打开。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cam350直接默认以rs-274-x的格式打开gerber文件?

网友A:
    這是環境註冊檔沒有進行附檔名於應用程式的關係註冊. 所以無法連動.

网友B:
    右键打开方式,选择cam350,勾上默认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打开方式,选择cam350,勾上默认打开

    打开会提示date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環境註冊檔沒有進行附檔名於應用程式的關係註冊. 所以無法連動.

没看懂。。。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怎么解决呢?

    很簡單, 你先在檔案總管中, 用游標點住gerber 檔案, 然後按滑鼠右鍵.
    在右鍵選單中 , 選取最下面的 " 內容 "

接著就ˋ會跳出內容視窗
    在視窗中 , 選取變更 , 進行應用程式的選擇

    有時候你要的應用程式並未出現在選單上, 因此要直接開啟資料夾去選擇exe 檔案
    如果列表上有你要用的程式就直接點選即可, 萬一沒有
這時候就要點選最下面的 " 尋找此電腦上其他的應用程式"

這樣套用完成就會把你的檔案的副檔名註冊給這個執行檔來使用.
    因此以後一但直接點同樣副檔名的檔案就系統默認會用這支程式來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 你先在檔案總管中, 用游標點住gerber 檔案, 然後按滑鼠右鍵.
    在右鍵選單中 , 選取最下面的 " 內 ...

我目前是这种情况,一个word文档,我双击打开,提示“我识别不了英语”,然后我必须打开一个空白文档,然后选择“打开文件”选择我的这个word档,然后再选择英语模式才能打开文件。为什么不能直接就双击打开呢?

现在的gerber文件就是.art的文件,cam350可以直接打开的,但是我直接打开的话会提示数据的format不能识别,我必须打开一个空白的cam350,然后在导入这个.art文件,然后导入后他会让我选择rs274还是rs274x?我选择rs274x然后就可以打开了。我想问有什么办法让cam350直接就默认以rs274x打开,别让我去手动选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这种情况,一个word文档,我双击打开,提示“我识别不了英语”,然后我必须打开一个空白文档,然 ...

    你的作業系統壞了, 重灌吧!

网友(2021-11-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以前双击一个s

网友:
    art文档可以直接就打开,不用通过import的方式。对临时想看某单一层art很方便。换了台电脑。现在双击某art,能启动cam350,但是跳出一个提示。data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