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寿命可靠性测试方法MTBF计算公式

楼主(2020-11-23):
产品寿命可靠性测试方法MTBF计算公式

网友:
    看看啥好东东。

网友(2021-07-15):
    好东西,现在正在学这个

网友(2024-07-04):
    志存天地,砥砺前行

网友(2024-11-15):
    这个回复了才可以看

网友:
    很好的资料,很有指导性收益良多,详尽透彻,学下

网友(2025-01-20):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2025-02-23):
    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在 PCBA 各生产环节的应用
    一、SMT 贴片加工阶段
    锡膏印刷:
在锡膏印刷过程中,刮刀对钢网的压力以及钢网与 PCB 板之间的分离速度等因素,会致使 PCB 板产生应力应变。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能够监测此过程中的应力变化,进而帮助优化印刷参数,确保锡膏可以均匀、准确地印刷在 PCB 板上,有效避免因应力过大而出现锡膏印刷不良或 PCB 板变形等问题。
    元器件贴装:
当贴片机进行高速贴装元器件操作时,吸嘴对元器件的吸附力、贴装头的运动速度和加速度等,会使 PCB 板及元器件受到应力作用。通过利用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监测应力应变情况,能够据此调整贴片机的参数,以此保证贴装质量,防止元器件因应力过大而遭受损坏或出现虚焊等缺陷。
    二、DIP 插件加工阶段
    插件操作:
    无论是人工还是通过自动插件机将插件物料插入 PCB 板时,都会对 PCB 板产生一定的应力。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可实时检测该应力大小,从而指导操作人员进行操作或对插件机参数做出调整,避免因应力过大造成 PCB 板的焊盘损坏、线路断裂等问题,确保插件的可靠性。
    波峰焊接:
PCB 板在经过波峰焊时,会受到锡液的冲击以及温度变化的影响,进而产生热应力和机械应力。测量仪能够监测此过程中的应力应变情况,辅助优化波峰焊的工艺参数,比如锡液温度、传送速度等,以此减少因应力导致的焊接缺陷,如焊点开裂、短路等情况的发生。
    三、PCBA 测试阶段
    ICT 测试:
 ICT 测试过程中,测试夹具对 PCBA 的夹紧力以及探针与测试点的接触力等,都会使 PCBA 产生应力应变。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可对这些应力进行测量,防止因夹具设计不合理或测试操作不当而造成 PCBA 的损坏,进而提高测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FCT 测试:
    FCT 测试主要是针对 PCBA 的功能展开测试,在测试过程中,PCBA 需要与测试设备进行连接和通信,在此期间可能会受到各种电信号和机械力的作用。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可对这些应力应变情况进行监测,确保 PCBA 在测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质量问题。
    四、成品组装阶段
    组装操作:
    在将测试合格的 PCBA 与外壳、按键、显示屏等其他部件进行组装时,例如拧螺丝、卡扣连接等操作,会对 PCBA 产生应力。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可检测这些组装过程中的应力大小,避免因应力过大导致 PCBA 内部的焊点松动、元器件损坏等问题,从而保证成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跌落测试:
为了评估产品在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抗跌落性能,需要对成品进行跌落测试。在跌落测试过程中,动态应力应变测量仪可实时监测 PCBA 所受的应力应变情况,帮助分析产品的薄弱环节,为产品的结构设计和包装设计提供依据,进而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耐用性。
    深圳市品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应力应变测试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企业,为3C电子、汽车电子、半导体行业提供PCB应变测试解决方案。主营产品:TSK应力测试仪(TSK-8、TSK-32、TSK-64系列)、DL-1000系列和DL-2000系列。TSK应变片、PCB视觉打标和应变测试服务应力测试仪。应力测试仪主要用于PCB板通用应变测试测试,可用于SMT\DIP\分板\ICT\FCT\打螺丝组装\震动跌落可靠性测试等等,PCB应力应变测试,品质保证,价格合理,并提供应力代测测量服务。

    应变片的工作原理:
    将strain gages 的信号, 透过惠斯登电桥模块加以平衡, 可转换成相对应的电压信号,透过测试仪内部的模拟/数字电路后, 可将电压讯号转为数位讯号, 再由的软件来撷取并分析这些讯号。
    TSK应变片的型号选择(电子厂测试通用型应变片)
    单轴应变片:
    基底4mmx2mm长方形,导线长可根据实际情况筛选:
    TSK-1B-120-1A-11L1M2S(1米)
    TSK-1B-120-1A-11L2M2S(2米)
    基底2.2,mmx2.5mm大小的应变片
    TSK-1R-120-1A-11L1M2S
    TSK-1R-120-1A-11L1M2S
    基底尺寸1.3mmx1.5mm的单轴应变片
    TSK-05R-120-1A-11L1M2S
    TSK-05R-120-1A-11L2M2S
    双轴应变片:
    基底尺寸5mmx5mm的双轴应变片
    TSK-1A-120-2A-11L30W07MS
    三轴应变片:
    基底尺寸5mmx5mm三轴
    TSK-1A-120-3A-11L1M2S
    TSK-1A-120-3A-11L30W07MS
    基底尺寸4mmx4mm三轴
    TSK-1E-120-3A-11L1M2S
    TSK-1E-120-3A-11L50W05MS
    TSK-1E-120-3A-11L50W09MS
    基底尺寸2.5x2.7mmx4mm三轴
    TSK-1D-120-3A-11L1M2S
    TSK-1D-120-3A-11L50W09MS
    基底尺寸1.5x1.5mmx4mm三轴
    TSK-05R-120-3A-11L50W07MS
    TSKB-05L-120-3A-11L50W07MS

    特点:
    1、此产品分辨率高,能测出极小的应变如1-2微应变。
    2、误差较小、一般小于1%。
    3、尺寸小、重量轻。
    4、测量范围大、从弹性形变一支可测至塑性变形(1-2%),可达20%,即可测静态,也可测快速交变应力。
    5、具有电器测量的一切优点,如测量结果便于传送、记录和处理。
    6、能在各种严酷环境中工作,在振动、磁场、放射性、化学腐蚀等条件下,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亦能可靠地工作。
    7、价格低廉、品种多样,便于选择和大量使用。

    应用行业:
    玻璃应力测试、PCB应力测试、残余应力、分板应力测试、空调应力测试、管道应力测试、桥梁应力测试、大厦应力测试、水库应力测试,螺栓应力测试,铁轨应力测试,起重机应力测试,轮船应力测试,钢结构应力测试,扭力、扳手应力测试。

网友(2025-05-28):
    很有指导和实战价值的资料,内容详尽深度,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