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双管正激电源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11-23):
    做500W双管正激电源,AC220V输入,无PFC,开关频率120KHz,调试时下管D,S间有震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上面那个震荡(周期30nS)在D,S间加小电容能抑制这个尖峰,但后面那个震荡(周期600nS),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在网上也没搜到相关情况。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变压器原边加个小的RC吸收就可以了。估计是布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