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R仿真

楼主(2020-11-23):
sigrity的TDR仿真和ADS的TDR仿真结果分析方法一样吗?有区别吗?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A:
    测试点的入射电压为什么是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的入射电压为什么是源电压的一半?

    我也不太懂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的入射电压为什么是源电压的一半?

    TDR内部驱动50ohm,  然后分压   ,入射电压就是源电压的一半。